BGA高手都近来看看~~~!!!!!

楼主(2008-02-25):
我想大家也肯定遇到过我这样的问题~

我在做BGA的时候总能看见有封胶的桥,一般在桥周围用红色的胶封装的,可以用热风枪调0度低温吹着用镊子就可以挑开,但是最让人都疼的是在桥的中间有封胶的.
IBMT43的就是这样(有少数的不是),这种的封胶根本就看不出来,只有你摘桥后才能看见.但是注意了!在摘下桥后你就会想哭,因为跟着桥一起下来的不仅有胶,还有主板上的焊板.我说到这里你是不是也想哭? 我刚开始以为是我BGA手法(温度,时间,风力)问题,但是接2连3的做了好几次T43BGA,都是这样.这种胶是白色透明的,遇到高温会融化,象是咱们常用的万能胶棒的胶.
我现在长记性了,看见T43就换板子.
我听维修行业里大家传,有会做这种BGA的高手,但是打听了半天也没有找到,所以发帖子,让大家一起学习下,看看有没有高手出现.
我这个帖子早就想发了,就是因为前段时间太忙所以才拖到今天~
大家谈谈想法,咱们都切磋切磋,多长点见识和知识~~~

网友:
据飞翔说有专门溶胶的液体买的。

网友:
我到还没碰到过再桥下中间有胶的。

网友:
我也没见过中有胶的
可能是我们这里好的机子还没有换
嘿嘿
不过见过角上上的有红色胶
是什么样的液体呀
说说

网友:
碰到过IBM R40E 南桥下四周有白色透明胶的,刚开始230度没有拆下来,以为是无铅的,调到260度,还是没有拿下来。后来是230度的时候用刀片把桥翘起来的。没有出现拉断焊点的情况。

网友:
去问问修手机的人就知道了

网友:
白胶和红胶加热两遍再用镊子拿,用吸笔一般吸不起来,碰到黑胶只能怪运气不好了。

网友:
我也拉坏好多板子  T43 T43P R60 好多呢  现在双核还没到大量坏的时候 等那时候真不知道该怎么做BGA了,一拉焊盘就掉 加热就报锡  呵呵 希望有新技术出来!

网友:
看见大家的 帖子很高兴,你们猜我今天遇见什么了,也也是IBM的T40难侨中间四角带逢胶的.是红色的胶,你们说厂家都恨人,简直不想让我们混了,以后还怎么做维修

具飞翔的话,能给我们问问那是什么胶水吗?我想试试,拜托

网友:
我们一直是用专门的溶胶液,深圳就有卖的

网友:
10楼的朋友,你说的溶胶液是什么牌子的?我的意思是有更详细的说明吗我想买个试试,今天做IBMT40的南桥,竟然又是中间带胶的,好在有惊无险   ,感觉天天在危险中度过,等我买了胶,不管点不带封胶的都先溶一遍在说,
楼上帮帮忙,谢谢

网友:
修T43之类的机器很多中间都是有胶的,外围也有,但外围的可以用风枪吹下来,然后再吹南桥,就和平时拆桥时一样,用正常的温度去吹,到时可以用摄子拨到一下桥,看能不能动,要不是不动的话,可以再吹会,然后用镊子在边上撬下来,不会伤到板子的,我一直是这样做的,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的,各位不妨一试。。。。

网友:
目前 中间加熔胶,甚者 整个焊盘加了胶 见了这种主板  头疼是自然的。 溶胶水 也没那么灵验。 一个字 太难了  周围点红胶的,这算是客气的。 呵呵

网友(2008-03-26):
这个问题我在一个IBM的论坛上看过,他们的解决办法是放到烤箱了做干燥处理,5.6个小时后取出来,就会好摘了,据说原理是使胶里的水分蒸发干透,使胶失去粘性,不过,我没烤箱没具体验证过

网友:
“放到烤箱了做干燥处理,是使胶里的水分蒸发干透,”那是以防你做一个桥时别的桥也会锡球短路,,,,

网友:
对于拆这种下面有胶的桥对温度的掌握非常 重要,我常 用的技巧就是看到桥边的元件锡熔了就小心的把桥撬下,不过可不要把别的元件给弄丢了!!!
拆下后那些胶可以用电烙铁慢慢的烫掉。。。。

网友:
首先要先烘板几个小时的。板上的水分查不多了在用BGA焊台取,小心点没有问题的!

网友:
用溶胶液,没有问题的..........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