除了PCI3000以外 还有什么免费软件能做ST的SF和固件?

楼主(2008-02-25):
买PCI3000太贵 又不会用 想找点别的软件修ST 手头上有N块待修 都是大量红绿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点的软件...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!PCI 3000太难用了!

网友:
买个ST的效率源啊,那个很好用的~~~也很实惠的!!!

网友:
单说做SF,那XP自带的就成,你不会先从4开始做吗,不行再2开始,
读写固件吗 举个例子

HEX/1A
LEVEL/2
R_SECTORS/700A/0/0/0/2B9/700A.bin/1/1

SPEED/9600
LEVEL/2
W_SECTORS/700A/0/010/0/2B9/700A.bin/0/1
这是最简单的读写酷鱼系列的命令了,其他的就靠自己研究了

网友:
单做sf 不需要pci3000也可以做的 但是需要串口线

网友:
效率源也能做自校,还是中文界面好操作,就是太贵了,比PC3000还贵

网友:
什么都可以做SF关键看水品!!!!!!!!!!!!!

网友:
说点重点吧,谁知道水平啊,你不教下哪来水平呀!
我一直想知道怎么启动,郁闷死了,网上下了N个MRT,都没一个能用,后面下载了个WINDOWS下面的,不知道有谁用过!,我用它按了SF ,结果以为没成功,就断电了,然后去搞别的,第二天,接回去通电,完了,,检测不到。。。闷死了

网友(2009-04-28):
STR 2.3 这个简单,还便宜。支持鱼七,鱼八,鱼九,鱼十,本盘。

软件的功能:
1:F级修复
2:砍0头
3:写BIOS
4:快速回写ATA,等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特别提醒:写BIOS,F级引导修复,都必须要先切换到安全模式再操作。

网友:
听说st-mem能用

网友:
你看看在网络界修盘的名人,那个是去下的免费软件来修盘。

没工具
肯定是修不好盘的

即使能修好,效率也是不高的

网友:
用串口线可以修st的 就看你对指令熟悉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