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亮度问题

楼主(2008-02-25):
我有一台飞利浦190CW,刚开机时亮度有点暗,过了十几秒钟后才正常,我是买人家的二手机,不知道这种现象是否正常?

网友:
灯管老化的原因多些,当然高压板性能不良也会

网友:
如果你會拆開你的LCD~~把~高壓板~高壓線圈等~地方補焊!~"在把保險絲fuse換掉"~因該就會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