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个关于电容的问题

楼主(2008-02-25):
我是一个新手,最近在修一块MSI的主板,通电后点不亮,在怀疑电容问题,请问如何才能测试出电容的好坏。

网友:
应该不会是电容问题约    你看那个电容不顺眼了呢?

网友A:
用万用表R×100或者R×1K挡检测电解电容的漏电电阻值时,正常情况下,起阻值应该大于几百千欧。当检测大容量的电解电容(容量为几百微法到几千微法)时,由于万用表内电池通过欧姆内阻向电容充电的时间较长,表头指针顺时针方向偏转的幅度很大,甚至会冲破“0Ω”而不动,而且需要经过几十秒或者几分钟时间,才能缓慢回到稳定的漏电电阻值处,所以需要加快检测速度,尽快读取漏电的电阻值,可以使用如下的快速检测的方法:当表头指针顺时针方向偏转到最大时,迅速将切换开关从R×1K挡拨到R×10挡,由于R×10挡的内阻比较小,因此向电容充电的电流比较大。当电容充电结束以后,表头指针会很快回到“∞”处,然后再将切换开关拨回R×1K挡,表头指针会顺时针方向偏转至一个稳定的指示值,该值就是电容的漏电电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万用表R×100或者R×1K挡检测电解电容的漏电电阻值时,正常情况下,起阻值应该大于几百千欧。当检测大容量的电解电容(容量为几百微法到几千微法)时,由于万用表内电池通过欧姆内阻向电容充电的时间较长,表 ...

这方法是不错,但要有一定经验才行.对初学者来说:用电容表测量比较简单,直观

网友:
一般情况下 修主板的很少有测电容的 浪费时间 观察这一板 看有无鼓包 漏液 别人换过的地方 如有就更换 如无而且此板用的时间并不长 说明电容老化的可能性很小 可不考虑电容的原因 先考虑别的 最后实在没办法的时候 可以更换试一下

网友:
关于如何测量判断电容坛子里已经不止有一个两个人问了。LZ 注意看贴了吗?再说主板常用元件的测量判断是基本功。如果连这些都还不会,建议你先把主板放一边,找本电子基础书好好的学学,学好了再拿主板。
再有发这种超级基础的求助帖子的通杀。(这是主板故障论坛,不是电子基础论坛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