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845GL主板跑C0怎么解决?

楼主(2008-02-26):
华硕845GL主板型号(P4BGL)通电后诊断卡直接跑C0,CPU和内存是好的,怎么修?
华硕

网友:
是直接显C0,还是前面还有代码?
前者按FF维修!后者考虑坐虚焊或尝试刷新BIOS.
当然前提是先把各处的电压以及相关信号测出来!
[
]

网友:
先把CPU座子的盖子取开 把座子清洗好 在看跑不跑代码 还是不跑的话 把CPU位置用手扭着开机 看是不是虚焊引起问题...... 如还不行 就上假负载 测试测试点,,,,,,,,,,,,,,,

网友:
C0应该不是内存方面的问题吧 都还没到内存那里呢

网友:
谢谢,刚检查了一下内存电压2.61V,应该在正常范围内吧……不好意思我是新手

网友:
维修思路:板子到手 先观察 有么有掉料 烧 电容有没有鼓包的 然后上电以前先测上下管正常不正常 然后测AGP倒三脚看是不是短路 不短路的情况下 测南桥A14脚 看南桥是不是短路 然后测晶震是不是正常 在然后打一下电池电压正常不 在然后 看南桥跳线帽是不是正确的 都确定正常后 上电 诊断卡跑CO可考虑内存问题 先打1脚 1.3V184脚2.5V供电正常不 如不正常 修复 正常的话 测内存时钟 系统管理总线正常 不 如在正常 就压座子 压北桥 用打阻值卡 看北桥短路不 如都正常 可刷BIOS试一下

网友:
依本人的维修经验来看的话,跑C0,多数是CPU座子假焊!

网友:
座子虚焊可以用加负载反映出来的,开的时候按压下南北桥看看

网友(2009-01-11):
如果是CPU坐的问题你可以用测试灯来测量,一般来说如果不是信号线或地址线不亮的话就应该不是CPU坐的问题,查一下CPU供电;北桥供电;北桥是否有虚汗等

网友:
CPU座 SB桥假焊比较多 你用压下 在看下

网友:
跑C0,多数是CPU座子假焊的问题

网友:
还有一个楼上老几位都没说,I/O也有可能哦

网友:
C0一般是北桥有问题

网友:
用手到处压哈,看跑马不,不行在刷BIOS,在不行,在弄座子,这个前提是在各组电压都正确的情况下进行的

网友:
用手压着CPU开机看能不能过,还有压着北桥试试。C0一般都是CPU或北桥空焊 BIOS坏也有可能

网友(2009-04-07):
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,请高手们多多指点了.

网友:
CO多数是U座虚焊了

网友:
和我的一想啊,我的刷BIOS就行了,,你找些没有的,旧的BIOS。放上去。。看看跑不跑代码。。能不能点亮没关系。能跑-就试出是是不BIOS问题了。 我就是这样试出来的。

网友:
根据维修经验来看,是CPU座脱焊,加焊就行了

网友:
检查cpu供电电路
不行的话
看是否虚焊

网友:
CPU底座空焊或BIOS程序有问题

网友(2011-05-18):
用负载  试一下是不是 CPU座子空焊

网友:
查下有没有CPU电压,如果电压正常CPU座的可能性最大,今天也遇到一块板子和楼主情况一样,换座OK

网友:
C0是不跑CPU啊。你查一下CPU的工作条件供电有没有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