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各位大侠看看,这个帖子里的数据是否有误!

楼主(2008-02-26)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bbs/thread-30005-1-1.html

如果我没看错的话,这个帖子里第七楼的"张类磊"同志所说的:第2点中的LM339N第3脚是否应该是第13脚,我对比着"张先生"提供的PDF图纸找了差不多两个钟头,怎么也看不出第3脚与P.G(灰色)输出脚有联系,如果真的是第13脚的话,那么请管理员改一改吧,我真的要晕在电脑桌上了,呜呜..........!

长城系统电源维修关键测试点(目前常用的是UPC、TL494或KA7500,它们可能互换):
1、KA7500B第12脚(供电脚):正常数据: +12V-+20V左右,少数机器26V也属正常.
2、LM339N第3脚(PG输出脚):  正常数据:5V

网友:
339里是由四个同样的运算放大器组成,因此不同的电源和设计可能用4个里面不同一个的运放输出与P.G.有关,没有必要争论。大部分是用13#作为PG,3#是VCC,不可能作为PG。

网友:
还是张先生神通广大呀,什么资料都弄得到!谢谢您的图了,收下了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bbs/thread-30005-1-1.html

如果我没看错的话,这个帖子里第七楼的"张类磊"同志所说的:第2点中的LM339N第3脚是否应该是第13脚,我对比着"张先生"提供的PDF图纸找了差不多两个钟头, ...

说的没错,不是第3脚,而是第13脚.是从别处复制过来的贴子,别人错,他们也跟着错.看来士兵突击的进步很大. 这个问题我早就看到他错了,一直没说

网友:
谢谢老大夸奖,以后要是碰到问题请多多指教呀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