盈通Intel 848主板,开机要半天才点亮

楼主(2008-02-26):
盈通Intel 848主板,开机要半天才点亮
以前换过供电滤波电容和AGP供电。
以前开机比较慢,要1,2秒才点亮。
最近几天就变成要开机好几次,或者等上好几分钟才点亮。
按完电源按钮后,电源和CPU风扇都不转,已经换过电源了。
这要从哪里检查起?
cpu

网友:
有没有裸机测试?查SB附近供电1117的滤波电容。

网友:
谢谢爱问。
是不是要查1117有没有3.3V输出?

网友:
是要查所有的触发条件,不光3.3V

网友:
晚上掏出万用表想测试一下,没想到今天又正常了,开机快得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