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知道这个元件是什么?(已解决)

楼主(2008-02-26):
我没有照相机,只要描述一下了,是个长方型的,类似光藕的样子,但是两边只各有一个引脚,上面标有‘S452A’,用表打好象有点象电容,但怎么查它的耐压等参数,还有用什么可以替换?

顺便说一下,这个是HP1218一体机主板上的元件

呵呵,找了块废主板下了个类似的元件焊上去接通电源,打印机好了。呵呵,修打印机有前途啊,一分钱费用没有就赚了160元

网友:
你拆下来测量一下,看是二极管还是别的什么!

网友:
没有数码相机也可以用摄像头或者是手机,有照片的话会好很多.

网友:
应该不是二极管哟,正反两面都有冲放电现象。我在技嘉8IR2003上找了个标有“PJ31SR32”换上去现在看起反应是正常的,还没装驱动试。(原来状态是不通电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