测试卡上的3.3v灯不亮,主板点不亮

楼主(2008-02-26):
有一810(我也不清楚是810还是815,反正就是很老了,代cpu立式插槽的那种板)主板,能加电,可是数码卡上的3.3v灯不亮,跑码:00-c1就挡住了,内存是sd的3.3v电压正常。换过内存,还是不行。我在电源的3.3v连了一根飞线直接到pci上的A53脚,这时呢,用万用表量的有3.3v电压拉,可是测试卡上的3.3v灯还是不亮
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过,希望大家指点小弟一下

网友:
先确定你的诊断卡损坏没有啊!先将ATX接口的3.3V电压打下对地阻值,不过从代码来看,应该属于内存供电的问题,重点检查内存部分的上拉供电及时钟是否正常!

网友:
支持楼上意见 可能是内存供电 查查内存供电线路

网友:
你看下SB 3V  是不是偏低
         我遇到过一张板子
也是和楼主一样的问题
        SB 3V 只有2.6V   打1117对地阻值  正常
换1117 还是一样    然后我把 控制1117  输出电压的2个电阻换掉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