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N61G没复位

楼主(2008-02-26):
昂达N61G的板子`没有复位加电后关不了换了IO不好使`量前置USB有阻止不对的地方``是不是桥坏了`?各位大虾帮忙在线等

网友:
PCI、AGP、CPU有复位没有?USB阻值不正常,不能说明桥坏了,那样说不全面!

网友:
你可以在在打下PCI AD线的阻值看看有没有不一样的

网友:
不打了,直接加焊桥.

网友:
南桥  溶一次  不行  那就是桥坏了

网友:
都说NF的桥经常出问题,不知是不是芯片组发热量大

网友:
供电,时钟有么,有的话先拆了集成网卡,加焊桥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