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(2008-02-26):
来自: 浙江杭州 来自 浙江杭州
不知道你是怎么测试出来的结果.一般来说,RST软件测试全红是满报错,意思就是指颗粒全部损坏.这只是测试出了的结果,实际也许有一颗或多颗颗粒有损坏,这样的情况多属于颗粒的公共数据脚或地址脚短路所致.另外,如果SPD资料损坏也会出现全红的报错,具体得看情况而定.还有就是有些主板测试是不准确的,最好用865PE的主板测试比较好,这也是专业级内存维修指定的维修板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