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R50 CMOS 电池

楼主(2008-02-26):
IBM R50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这机器,说要换CMOS电池,我从来没弄过
笔记本
的。多不知道张什么样。
望那为大哥帮帮忙,有图片就好了
要不说明白一点,谢谢。。。
笔记本

网友:
看看吧。一般IBM的电池都是这样的。都有一个小尾巴。

网友:
谢谢你哈 。
那里能卖得到呀 。我们这里好像找不到。这样的东西,

网友:
要是地方够的话 我都是把电池剪掉连个2032进去

网友:
淘宝上有原装的卖,也可以自己买带焊片的CR2032来做。

网友:
其实你随便买个3V的电池,把原装电池的连接线焊下来接到新电池上就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