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明基黑屏!!!!

楼主(2008-02-26):
前天接的明基的液晶显示器,黑屏,指示灯亮,C5707穿了,换了一个,没好!有个MS 3A的限流保险有阻值!不知道坏了没?
测得到C5707之前的三极管C极有输入,B极与C极电压相同,后极无输出!怀疑TL1451坏!不知道对不?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只换了一个C5707,没成对换的原因造成的TL1451不工作?
想换TL1451ACN结果没买到!用什么可以代换啊?TL1451的7脚和10脚控制信号无输出!

网友:
什么原因能造成TL1451不工作,在有供电的情况下???????

网友:
群里面有非常详细的明基液晶的故障分析,5707烧坏后,因为过流,高压线圈,9024,保险也容易因为过流而烧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