:( (急需各位想助)优派显示器没有高压(在线等候)

楼主(2008-02-26):
一台优派E90F彩显,19的
现象:全无
经测量电源输出正常,二次电源没有工作,升压管电压55V.但没有升压.(升压管正常)周围元件暂无发现有损坏的
后来怀疑行场扫描电路(集成二次电源驱动)TDA4841PS.更换后现象依旧.
行管的C极电压为55V,听不到高压起
周围一些元件,电感,升压二极管,等能测到的,基本都测了,没找到坏的
请各位指点迷津.想问一下,会不会给CPU控制有关呢

网友:
以前我修过一台LG的显示器,问题二次电源管烧了。换上后现象和你一样的。后来查到一个接TDA4841PS某引脚的三极管烧坏了。换上后正常。此三极管由12V供电,一极接地,一极经电阻接二次电源管的G极。你可以参考一下。

网友:
TDA4841有无供电?行推动有无供电?消磁继电器动作是否正常?测一下I2C总线电压.说具体一些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说的是不是放大驱动信号的推挽放大电路的三极管?

我有点不清楚,三极管一脚12v供电,一脚接地,一脚接二次电源管,那么它还有引脚接TDA4841PS吗

网友:
短接行管B,E极,看电压是否能升起来,是的话,就是包问题

网友:
估计4841不具备正常的工作条件,楼主应该回复3楼的提问才对

网友:
查行输出推动级  还有B+输出电路
   应该可以找到故障点

网友:
TDA4841PS供电正常吗,升压管的g极呢,电压多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