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众VC37正常跑码不显示?

楼主(2008-02-26):
原是内存供电管3055坏了,换后正常跑码(C1-C3-26-2B-33-75-7F),接显示器不显示,刷过BIOS,还是不显示,测RGB,H,V,对地二极体正常,请高人指教?

网友:
更换一条内存试一下啊,有时侯就是这样的,还是从最简单的做起啊

网友(2008-10-01):
我有一块ASUS的也是一样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

网友:
换过显卡没有啊,7F应该就亮了,试一下换显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