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nf5主板cpu主电压底(1.08-1.13v)

楼主(2008-02-26):
该主板是刚从厂家返回的良品,有是正常,如不正常则cpu电压为1.08-1.13v,供电芯片isl 6566,我发现很多这种芯片的主板都常见这个故障

775。754. 940.939的都有,都是时好时坏,或者不亮,这种故障怎么解决

网友:
你量测正常的主板,CPU供电电压为多少?

另外,你认为不正常的主板,供电上下管上是否有相应的方波?

6566的芯片,是AMD官方的标准供电芯片,我修过很多,并未发现楼主所说的情况。

相反,这类主板,BGA不良及空焊的占我维修的80%

网友:
而且这个电压是正常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