诊断卡代码问题

楼主(2008-02-26):
诊断卡代码问题
自从上次学习焊电容成功后,想真正学习维修主板。
找来四块赛扬socket370的主板。买了个四位主板诊断卡。
问题
1、用诊断卡是,需要插cpu,内存么。插了问题2中的三块主板显示c1c0,不插都显示0085.是不是应该插上啊cpu,内存啊?
2、三块都跑c1c0,但是两块是award,另一块是phoenix的bios,说明书说芯片不同,代码也不同,但是他们症状都相同。
应从那里维修下手?
3、最后一块,代码是一个循环的。代码如下
c1c0,2625,c30c,1614,2629,2d2b。这几个代码来回循环。应从那里下手?
希望论坛的师傅们一一解答。

网友:
1。cpu,内存要插
2。c1c0:c1是当前码,c0是上一个代码,应该是内存不过。
3。最后1块不知道你是怎么配制的,有显卡?

网友:
谢谢张先生支持。
问题2中,我换过内存,我这有5条sd的内存,应该不可能都是坏的。没有金手指烧了的。
那么内存不过,会不会是芯片烧坏的问题呢?
问题3中,我插了内存,cpu,四块板子的显卡都是集成的。接到显示器无信号。
然后诊断卡的就来回循环的显示那几个代码。

网友:
我不知道你的内存质量,清理一下金手指和插槽。我手里有一把不能点亮的SD内存。

网友:
内存在别的机子上能启动,就是在这四块板上都不行。
板子是想别人要的,都是老板socket370,集成显卡。
内存是正常的,那内存不过,有没有是那个控制芯片烧毁的情况?
比如雷击,静电等。

网友:
测量内存供电,时钟,AD线。。。。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bbs/v ... B%D5%C5%CF%C8%C9%FA

网友:
和张老师的答案一样

像这些老主板,在测量电压正常后 大部分都是接触问题 建议楼主 先把板子清理干净 特别是内存插槽和CPU座<内存也用橡皮把金手指檫干净>

网友:
论坛上有基础的视频,你可以下了看看

网友:
你这样的板子,先把COMS放电,看看电池,再查查跳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