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键盘如何修理

楼主(2008-02-26):
请问键盘如何修理
我有一个lg键盘,昨天开机突然失灵了,换到别的电脑上也不行。
别的电脑的键盘换到失灵的电脑上也能用。
证明是键盘损坏了。
我打开键盘,看到只有一个简单的电路板,中间有一个黑色的圆形的东西。
还有,我测了线路,没有断的,看来问题就是在线路板上了。
请问如何检测和维修?

网友:
不值得修,换新的吧!如果要练习就自己去摸索吧!

网友:
呵呵,就是为了学习的。
我从百度搜索看到过说一般那种中间是黑色胶块包裹芯片的,
坏了都不值得修,直接换新的。
好像是那个一次成型了,不好换,而且向您说的不值得修。
那我就直接换新的了,旧的就当玩具了。

网友:
那种一次成形的IC,是没有办法更换的,不过键盘可以给正在学打字的朋友练习指法,让这片键盘的发挥出它的最大余热。

网友:
那如果是笔记本键盘 呢 ?一般有的修么?

网友:
电路板上有没有几个滤波电容?有的话把它焊下来试试.不行就扔了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笔记本的也就是换键帽、键卡、涂个银柒什么的,别的好象没有什么方法了吧。

网友:
笔记本的键盘现在都不怎么修了,一般的才100多。没得必要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