终于成功修复雷击损坏的飞利浦107S66

楼主(2008-02-26):
一台飞利浦107S66因雷击损坏(绿灯常亮),和其它雷击损坏的机器不同的是,这台机器的TEA1507和光耦及电源开关管都没有损坏(试着换过这些零件,故障依旧,后来证明换下的件都是好的),检查发现8.2V的稳压二极管一只还有四只6.5V的稳压二极管均击穿,更换后问题依旧,测SAA4848PS03-015旁的晶振,无电压,从网上购回SAA4848PS03-015和写入数据的24C16换上后上机发现成功修复!

网友:
雷击的显示器易坏数据的

网友:
这是修家电的基本功啊

网友:
3我有一台飞利浦107S66因雷击损坏到现在还没修好

网友:
楼上的,你可以按楼主的维修方法试试,可能是同样道理。

网友:
请问楼主在哪里搞到SAA4848PS03-015和写好数据的24C16,我正在找。

网友(2008-04-03):
嗯,又学一招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

网友:
还蛮奇怪的``既然打到晶振了~~怪~不过学习了~

网友:
不是打到晶振,,是CPU挂了。。。

网友:
高手,看来以后也用得上编程器了!目前正在想办法搞一个编程器!和一个波波,没有这个家伙,搞维修有点难呀!

网友:
雷击的   光耦 爱坏        还不知道雷击的 CPU 也会挂     学习 了

网友:
这个CPU容易坏,去年夏天遇到过一个,换了好了,没有写数据

网友:
没摸过CRT,学习中,希望成为高手~~~~嘎嘎

网友:
又学到了一点谢谢

网友:
SAA4848PS03-015就是cpu,是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