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2.768晶振两脚电压问题

楼主(2008-02-26):
不通电时测得1脚电压只有0.12V,另1脚是0.17V,通电后1脚为0.15.另1脚为0.19,正常吗?
这块点不亮的QDI搞的我头疼死了,两个1117的管子两个脚都短路,高手不要笑我啊.我正在学呢

网友:
晶振关键看波,电压只是个参考。你那1117既然短了,为什么不换?另外发帖子把你主板的配置写清楚,故障和跑码等情况一并说清。(看版规)
不鼓励发这种无头帖子!

网友:
板子是QDI W1EI2-L/0MB .370结构的intel板子.故障是短接POWER SW针不加电,用强制加电,跑代码00,经测CPU座上方1117和SB上方1117已经短路,现在没工具换,只有万用表啊

网友A:
不换永远不可能好,你自己想办法吧!

网友:
要想搞维修,就算买不起焊台(焊台也不是太贵,100两银子多点),最少也应该有把烙铁吧。

网友:
不是没有,是我现在不在维修的地方,要带板子回去,谢谢各位指教!

网友:
两个1117的管子两个脚都短路,桥坏的可能性大,打A14没有

网友:
两个1117都短路,大多数都是桥完蛋了,楼上说的打A14是什么意思?

网友:
对于不能开机加的维修流程,首先检测SB5V和SB3.3V是否正常,如正常装CPU假负载试开机如果不能开机检查开机件电路,以及32,768晶震,判断晶振是否不良可用表笔在晶振的2脚有规律的轻点

网友:
打A14就是打PCI槽的,可以反映桥的好坏,一般低于80欧就桥就危险,但不是绝对的

网友:
南桥可能坏了啊     或者你在量量PCI的26     33    44    A52    的阻值一样就是好的啊    不一样桥就挂了啊      基本上保准啊

网友(2011-05-28):
如果1117的2脚对地短路,那你的桥基本上已经废了

网友:
看晶振两端的电压就知道你的南桥挂了,两边电压只差0.04左右不正常

网友(2011-07-23):
我今天修了一个845的板子,也是这样子,强加电两个1117发烫,折下来还短路,跑线进南桥,应该是南桥挂了

网友:
这个电压好想不太正常

网友:
不能纸上谈兵啊 学习不是光动嘴就行的

网友:
你先 1117换了  在用示波器打晶振两脚的波形。两脚的电压是有点差别的

网友(2011-10-29):
引用 网友A:
不换永远不可能好,你自己想办法吧!

你说废话 不是不知道该换什么吗

网友:
应该是桥短路了,换板吧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哪晶振电压是多少为正常??????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