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C 17寸 行幅度超大

楼主(2008-02-26):
HPC17寸行幅度超大 该找的地方我都找了 坏了一个S校正电路的小
三极管
(c945)但是更换后仍没解决问题 最好有修过HPC同样毛病的师傅们帮帮忙
更换

网友:
枕校电容容量减小

网友:
枕校三极管换了吗 一般为tip122

网友:
你换了2.2UF无结性电容吗?还有关于行幅问题论坛里很多啊.你找找看.

网友:
测C极电压,正常为15-20V,如果过高,查B极电路,如有测B极有无抛物波。

网友:
再有,测枕效二极管有无开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