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高手帮忙看看这板

楼主(2008-02-26):
磐正 EP-4BDAE,插上诊断卡走的代码是“ CI-01-02-07”,然后再循环走“ CI-01-02-07”,不停循环,以为BIOS坏了,拆了珍藏的一样的那张板的BIOS换上,故障依旧,想起以前换过I/O修过这情况的板,可换2颗还是一样代码,就这样难住了!
  请帮忙看下,谢了!

网友:
感觉还是IO问题.

网友:
注意检测内存的基本工作条件 VDD等有无偏低~
注意I/O的的时钟

网友:
我还是认为I/O    再试试

网友:
如果确认IO BIOS  OK,请留意CPU的频率的跳线

网友:
把两个串口拆掉....................I/O有没有33MHZ?

网友:
我建议还是要备一两个全新的IO这身边,在这个时候就最管用,建议看座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内存供电测量过没?以前我遇到过一块,内存控制芯片故障,换过就好了!c1-07还是没过内存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换了两颗还是一样耶, 所以应该排除这个故障吧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换了两颗了 ,还要在换么?  有可能么其他地方么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哦,那我把座拆了,直接焊在板上啦! 我试下。

网友:
是不是 内存供电啊,看样子还是内存不过啊 ,。

网友:
是不是芯片的问题啊...测试过电压么```

网友:
可能是wb1601A有问题!

以前我有一块板走到c1就不走啦,,换了那个wb1601A就OK啦..你这块好像也有这个芯片!

网友:
是不是KB当掉了,拿掉排容看下~~~~~~~~~~~

网友:
各位高手都说出来了,我没有什么可说的,看一看.

网友:
各位高手都说出来了,我没有什么可说的,学习了.

网友:
看是什么型号时钟芯片,如果是111R的那就是它的问题了 。

网友:
各内存时钟和供电都正常吗?对比标准电压测量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