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笔记本硬盘坏了,怎么修?

楼主(2008-02-26):
IBM-DYKA-23240设备管理里有这型号,可磁盘管理里没有它,怎么办呀,原来是有的,我用一块劣制的台式机转接卡正常找不到我反接所至

网友:
换电路板吧,反接肯定是板烧了,LZ太不小心了

网友:
反接了,电路板坏了,看看硬盘数据线上的那些排阻

网友:
谢谢,太感谢大家了,

网友:
只好换了呀,没办法  在市场淘了一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