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 6575的怪问题

楼主(2008-02-26):
接了一块  MS 6575的板子  这是给联想代工的 ,  查了下无短路 ,上假负载测试  CPU无供电,  测了下 管子的 G级 无电压  , 换 6917   好了!供电正常了 ,    放上客户的 P4 3.0  <800MHZ 1M L2>   ,跑00     ,这主板应该能支持 P43.0吧   问客户 他说以前就用着这个 CPU的  ,换上 C4 1.7就能点亮  !
   有没有可能是CPU座子虚焊   ?   因为这个P4 3.0的 CPU 我在别的主板上试过 是好的 !

网友:
你到联想网上查一下它的具体机型及主板看支持不

网友:
建议  把CPU针脚 清洗一次
    我遇到过内识的问题
              清洗了下CPU针脚  就好了

网友:
我换的电源管理芯片  和原型号一样的  ! 为什么就上不了P4 3.0了    知道的朋友告诉声  如果解决  给你加分

网友:
我看是这个板子不支持这外CPU,刷BIOS看看。

网友:
客户说  一直用着这个 CPU的啊   !

网友:
P43.0用的频率高而C41.7用的频率低,所以主板的故障还是在于CPU的供电电路上!

网友:
  个人认为应该是不支持P43.0的CPU了.

网友:
可能是CPU挂了吧,有没有拿那个3.0的U放到其它板上试过啊!

网友(2008-05-17):
试过 ,P4 3.0 是好的  ,  最后直接换板子了 ,不过那块坏板子 送给我了    有空研究一下

网友:
角座空焊,VCORE不正常,都会引起挑CPU,如果你有MS-5的电路图的话,看下VIDPG这个信号,通常接一个K702的MOS。再接到电源管理。702问题最多。

网友:
查一下VID0-5吧!有可能CPU座有问题!或电源芯片没换好.

网友:
MS-6575 不支持 P43.0   ,我试过了,确实不支持

网友:
既然不支持客户怎么说以前一直用的 难道客户忽悠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