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电跑44-50-C1循环

楼主(2008-02-26):
一映泰NF4 4X-A7的主板,客户说中午还能用,到晚上开不了机,黑屏,插诊断卡跑码44-50-C1循环,换内存、电源故障依旧,哪位老师帮忙分析一下?

谢谢各位帮忙,现在已经解决,原来是显卡接触不良所致,可是我不明白,为什么诊断卡不档25,而是档C1后循环呢?

网友:
桥空焊,加焊一下.

网友:
你还是换个显卡试试,我间过好几个都是显卡的问题,开始还以为是内存呢,后来才发现是显卡。

网友:
我认为是北桥   我修过这样的板子  什么型号就忘了
  建议把北桥  溶一次

网友:
还是按楼上的意思焊焊桥先.这种板子就这种现象多.

网友:
一般来说a卡容易出现内存显卡的循环,不知道为什么,n卡很少出现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还是从内存工作条件查起把,内存条件满足后,刷写一下BIOS程序,而后,南北桥了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