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HDD不识别设置为主的硬盘或者SATA硬盘的解决方法

楼主(2008-02-26):
MHDD是一个非常好的硬盘检测工具,对于显示为“X”的坏扇区,可以轻松的写入倒缺陷列表。MHDD只能检测到设置为主的硬盘,而且这个工具支持PC3000卡,你也可以把硬盘接到PC3000卡上,进行操作。但是当你进入MHDD以后,输入PORT命令,或者按SHIFT + 3F,却发现无法识别到你的硬盘,而CMOS里却能识别到硬盘。这里告诉你解决的方法。
      第一步:先退出MHDD,然后用DIR命令看看,在当前目录里右一个CFG的目录,输入CD CFG,进入这个目录。
      第二步:输入EDIT MHDD.CFG 命令,编辑MHDD.CFG文件。
      第三步:看到下面这两行代码以后,
                    #PRIMARY_ENABLED=FALSE
                    #AUTODETECT_ENABLED=FALSE
                    将这两行代码里的FALSE改为TRUE。
      第四步:按ALT键,按回车,弹出菜单,然后选保存,再退出。
      第五步:输入CD ..  命令,退回到MHDD目录,输入MHDD命令,进入MHDD程序,看看你的硬盘是否已经被识别到了。

网友A:
MHDD /enableprimary
可以显示主接口的设备~
另外使用MHDD29就可以显示所以接口的设备了,不需要设置主从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MHDD是一个非常好的硬盘检测工具,对于显示为“X”的坏扇区,可以轻松的写入倒缺陷列表。MHDD只能检测到设置为主的硬盘,而且这个工具支持PC3000卡,你也可以把硬盘接到PC3000卡上,进行操作。但是当你进入MHDD ...

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是易拉罐的原创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MHDD /enableprimary
可以显示主接口的设备~
另外使用MHDD29就可以显示所以接口的设备了,不需要设置主从

是MHDD29以后版本就可以显示所有接口的设备,包括SATA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