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种液晶屏

楼主(2008-02-26):
一台方正17"液晶,屏坏了,找了一个杂牌的液晶屏带换,可是方正的屏接口是排线,杂牌的屏接口是接插件,不一样,请问怎么带换,谢谢.

网友: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不是随便一个液晶面板都可以代换的
有一定的代换原则,屏接口都是一样的~

网友:
要代换的话,首先在确定屏接口,比如VDS   TTL  RSDS接口相同才能直代.

网友:
要怎么看才知道是什么接口呢 我有一个的惠普的本本 屏不好了 正好拆了一块神舟笔记本的屏 我对比了一下 接口 位置什么的都一样 但是就是点不亮屏 用原机的屏 就能点亮就是有暗斑  不知道是什么的问题

网友:
谁能详细的说一下,怎样从屏的接口区分是什么屏呢??????????

网友:
屏号不一样,MCU程序不一样,找到神州屏号,按屏号重刷MCU程序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