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ENQ 液晶FP71G-S

楼主(2008-02-26):
点亮之后总是忽亮忽不亮
蓝灰银金是多大的电阻?
可以和什么代换?
新手求助!!!!!!!

网友:
蓝灰银金 0.68欧。

网友:
那是限流电阻   用根  线 飞过去就可以

网友:
我知道很多同行都这样做,但原则上我不认可这样做,临时试机可以这样尝试,限流电阻的作用故明思义是当电路存在短路或过流时熔断该电阻,从而避免故障进一步扩大或因大电流产生的过热甚至起火.试想一下,当限流电阻短接后可能引起的后果,这一点希望同行三思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