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请教如何修ddr内存

楼主(2008-02-26):
我的一个512ddr内存坏了,点不亮,请教各位大大 如何查看故障,本人手上只有万能表和电烙铁,不知道行不行?

网友:
不行,最少要有风枪吹下来才行,可以到网上下载个RST测试一下颗粒,看看那颗不了,或者弄个内存测试卡测试一下,如果什么都没有,那就没办法了

网友:
在 via主板能用好的内存启动,但是,坏的内存容量不显示,内存测试卡是怎么样的。我只有主板测试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