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P4P800故障一例

楼主(2008-02-26):
故障主板名称型号:ASUS P4P800 SE
故障现象:上电代码----D1-----D3----C7 ; 并伴有一长四短的报警声:滴-------------滴滴滴滴 ;从PCI 总线上的双杠波形来观察,板子应该停留在读内存部分。而且上PCI显卡也依然不亮机。
检查过程:
1、清理内存槽,无效
2、检查内存供电、时钟各组均正常
3、检查整板供电:均正常
4、各主要部件温度正常
5、刷BIOS,无效
6、怀疑内存读写通道有错,换IO,无效。
经过以上步骤,维修工作一度陷入停顿中………………
一下觉得“滴-------------滴滴滴滴”的一长四短报警声有点象PS/2口故障时的报警声,但此时主板都还没有亮机呀?………………
7、无奈之际,开始打PS2口的对地电阻,正常!通电亮电压,正常!
8、看到PS2口处接排容的地方有点脏,于是给清理了一下,并顺手将排容取掉。
通电触发,一路小跑…… 呵呵,点亮了
忙活了一个多小时,因为是一个商家送修的,收费30
刷BIOS

网友:
在AMI的BIOS代码中,C7很多都是PS2的故障,尤其是945系列。

网友:
好长时间没看到孤帆远影 的新作了。。。。看你的贴子,收获颇丰。

网友:
其实我也想到了是PS/2接口。。
但是听声音确实很像内存报警。。

网友:
看来我这技术快要下岗了,还是第一听说由PS2影响起不过内存的,
汗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不是PS2引起内存不过
其实此板的故障点就是在PS2部分,只不过是我错误判断了故障范围,所以走了弯路
主要是一般的主板如果PS2不是严重短路的话,一般不会影响亮机
犯了经验主意错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