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供电正常但键盘鼠标失灵

楼主(2008-02-26):
映泰GF6100主板可以正常启动进WINDOWS但USB接口的鼠标键盘完全不起作用!

重启电脑后发现键盘鼠标在开机时就已失灵,系统根本无法响应del, f8等进入bios和安全模式启动的命令。

把键盘接到其它电脑上工作正常,键盘完好。

再进一步测试故障主板的USB接口,电压稳定在5V左右说明接口没有短路或烧毁。

取下主板电池测量电压也为3V正常。

我实在不知道什么原因了,请教各位高手该故障可能由什么问题导致?

网友:
电压有了,你还的打一下另四根数据线的阻值是否正常?

网友:
你插U盘试了没有?如果插上U盘也不认,那么USB口坏了.

网友:
谢谢支持:)

不过现在被我弄得WINDOWS都进不了了,停在自检界面,但是不能按DEL进入BIOS设置,,,

我有4个USB都试过,电压正常但是不认键盘,是否确定是USB坏掉?

如果是USB通讯故障,下一步该如何检测? 主办上哪一个设备是关系到USB功能是否正常的?

网友:
USB的上级部门是SB或者IO。

网友:
是不是在CMOS里面关了USB控制器?......

网友:
谢谢大家帮助!

我看了这块主板的USB针脚,一个接口对应4根针,边上两个是5V和接地,那么中间两个应该是数据了,按版主说的打了下数据线之间的电阻为30K欧。。。。

接下来怎么办?

网友:
刚才没理解到意思,我重新打了一次对地阻值: 所有USB接口的两根数据线对地电阻都是15千欧左右,是不是表明南桥芯片有问题?

网友:
查一下数据线上的电感、电阻和USB座等,如果都正常只有SB不良了

网友:
再次向各位确定一下, USB的数据是要先过IO(我的是IT8712F-A) , 还是直接到SB?

网友:
直接SB多

网友:
这个你可以跑线路就知道了,一般是到I/O,不过有的板直接南桥

网友:
跑一下USB数据线线路,有的进南桥,有的进IO,中间有电感及电阻等元件,看是否损坏,对于IO控制的情况,可以更换IO,对于南桥你就不要修了。

网友:
直接换板就行了,费那事干吗

网友:
楼主遇到的情况和我类似,我的南桥芯片现在不太稳定,时有时没有,要怎样维修?

网友:
我感觉楼主USB不好使是因为你没有在COMS里设定USB键盘,你还是应该检修鼠标键盘口.你查下鼠标键盘的供电有没有,保险是不是断了.我前两修个板子就是供电保险断了.在表面一点也看不出来.用表一量开路了.换了就OK了.

网友:
换I/O 就OK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可以测一下USB的时钟信号,看是否是48HZ;

还有可能是过流饱和,将下拉电阻全部干掉,即可;

其次就是南桥或I/O有问题!

网友:
没错更换IO没错更换IO没错更换IO没错更换IO没错更换IO

网友:
确定是进南桥还是进I/O。否则换I/O没用。

网友:
你要先修KB的啊
KB那么好修``KB和USB  一起坏了我想很哟可能是SB坏了

网友:
遇到这种情况先刷BIOS,再杀IO