键盘不能用,刷BIOS就好了!

楼主(2008-02-26):
我最近在实习修主板,见过:
键盘不能用,刷BIOS就好了!

那位朋友可以出来说说是什么原理吗?

网友:
BIOS资料出错,或者是BIOS资料给人刷错了的缘故

网友:
有可能是BIOS的部分资料丢失所致~~~

网友:
新鲜啊,我还真没听说过呢,等待高人指点喽

网友:
键盘不能用刷BIOS,是要在阻值,一切都正常的情况下刷的,不是一不管用都刷bios的,因为程序错了,所以不管用,你了解BIOS是做什么的了,这个问题就清楚了

网友:
哇.原来还有这样的故障的啊..第一次见吖...吸收了.

网友:
原来还有这样的故障的啊......

网友:
这样了故障还是第一次听说,键盘坏了最多可能是坏到I/O或南桥吧

网友:
键盘不能用,一定是在检测了“5V跳线供电”是否正常,“数据线对地阻值”正常的情况下,“I/O,南桥”都正常的情况下!
都是正常的,就可以刷一下BIOS看看!说不定,就可以用键盘了!

网友:
运气好而已  很少有这样的例子 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