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是修华硕主板的,用测程测声音时出的问题

楼主(2008-02-26):
那位大哥可以告诉我
“  Play two ware files(48K/44.1 Sampling rate/16-bit
stereo)
The ware pcm data pass through to spdif out
You must let the spdif-out connect to spdif test modnce
The loopback puth is SPDIF-OUT and Line-in
Then,record and analyze the data,check correct or not?
这是我在 测 主板声音的时候 显示的 之后 画面就档在那 不动了

网友:
你是专门修华硕主板的,问你们上面不是更好

网友:
好像是没插SPDIF测试的治具吧,这个一般好像测试不过的。

网友(2008-03-30):
呵呵 插了  呵呵 这个 问题 很难找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个测程的英文就说明你的这块板的声卡不过啊。。。。
你可以看一下这块板的声卡前置的跳线按上去了没有啊
还有声卡的字具是不是都按正确了啊。。。如果还是不行的话。。。就最近进系统看一下啊
以上这些都不行的话。。。那就只能换声卡啊`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