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Y 9800PRO 的问题~

楼主(2008-02-26):
我手头上,有张ATI 9800PRO  的显卡,牌子为台湾的牌子,公版,现在插上电脑里,不显示,也不叫,
但是CGU旁边,全部变黄了很多,可能是由于大热造成的,请问,先应该怎样子修呢?
AD与地有 500多欧

我自己想,应该会不会CGU虚汗哩!现在未加热,现在正想重新做一次CGU啊,
不知道,大家有什么好提意哩,
我是新手,学习中

网友:
重写一个BIOS看看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ati 9800pro 坏BIOS的机会,很小吧???我听的,大多说是CGU的问题啊

网友:
9800大多都是GPU虚焊.............

网友:
如果有设备的话就重做GPU的BGA,如果没设备就只能报废了!

网友:
我也是这样认为,重做是首要问题啦~~~~

网友:
9800PRO重做bga难度很大,没有专用的设备重做只有报废。这现象遇到过最后是加焊过bga才好的。

网友:
已经解决问题~~~我把卡,放到了BGA台,加焊膏,重新加热GPU,就解决问题啦,
本想拆了GPU,重新搞的,但是没有模板块,几百个小球,眼都会花,用手工搞,太烦人了
就直接搞了

网友:
用风枪,也是可以的,不过,比较难罗~~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