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士通40G本盘坏道怎么修

楼主(2008-02-26):
富士通40G本盘坏道我用PCI(PC3K)怎么修不掉啊,我清了SMART和G,还用了逻辑扫描,怎么修不掉啊,请教高手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修的吗?

网友:
逻辑扫描后加P表,就这么简单(通常情况这样即可搞定)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知道,但是扫完之后先转PCHS,然后加P表,但是怎么没反应啊?(加P表的时候)我用的是2.4版本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