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T SONY CXD9529S机芯17寸电源不起振故障

楼主(2008-02-26):
AST 17寸 电源故障
   一台AST17寸纯平彩显器,开机继电器"嗒.嗒"响,查变压器各组输出电压都低于正常电压,更换电源管理芯片(TEA1504)及电源开关管(为K2843)后,开机故障一样。经查,大滤波300V直流电压正常,TEA1504第1脚启动供电端300V直流电压正常;第4脚开关管驱动脉冲输出端无电压,第6脚启动电源端及第7脚供电端两脚电压均在9.3V?10.4V之间跳动(正常时第6脚电压高于11V时TEA1504开始工作,底于8V时内部欠压保护电路动作,高于14V时内部过压保护电路动作;第7脚正常时电压为12.5V)。请帮助判断是什么问题导致第6脚和第7脚电压跳动致使TEA1504无法启动。(注:查各组电压都没有短路的地方,我已经把行变压器供电断开了,还有二次电源也断开了都还不行所以没办法了.还有一个是STK391-110,LA6510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的?主要集成块是CXA8071CP  NEC C6757CS MCU为CXD9529S) 谢谢!附一份TEA1504图

网友(2008-05-26):
是rom坏了。

网友:
先换6、7脚滤波电容,再查次级TL431及附近取样电路

网友:
我现在接修一台杂牌17 和你讲的故障一样 找不出故障原因 在行供电接上一个负载灯泡电源能启动 不在达达响 但电压普遍偏低
我现在就是断定不了是电源部分不正常 还是负载不正常。

网友(2008-11-02):
是不是该检查负载的电路,保护电路启动也 是这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