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士通FMV-610NU2按开关没反应

楼主(2008-02-26):
富士通fmv-610nu2(就是可以用来当砖头拍人的那种机器)按键没反应,手里有三块板子一样的故障,应该是通病吧。
插电后有5M,3M没有(可能这种机器不按开机健就是不出3M吧),3M ON通过一个小管子到MAX785的3#,管子的一个脚是5V电压,一个脚接MAX785的3脚(按不按开机健电压都是0V),另一个应该是控制脚吧,也没查是到MB89557单片机还是到IO了,就是想问问是不是通病。

网友:
不知这块砖头是不是单独有一块声卡板,且有一总开关在机器左侧的那种呢?如果是的话,这种机器经常是声卡板与主板的插座接触不良,使总开关的信号没送到单片机,引起不加电.

网友:
楼上的說的对,不插声卡绝对开不了机的,就是那种砖头.

网友:
你查查3V吧,3V没有怎么开机,开机键的电压就是3V.

网友:
你看看是不是好里有接触不好。

网友:
初学着  希望和大家做作一些交流 谢谢了

网友:
不知这块砖头是不是单独有一块声卡板,且有一总开关在机器左侧的那种呢?如果是的话,这种机器经常是声卡板与主板的插座接触不良,使总开关的信号没送到单片机,引起不加电.
高手呀!

方维 -3 骗分帖

网友(2008-06-05):
朋友,我也有台本本,现象跟你说的一样

没拆机时,插适配器有示,就是高压板不工作,我开机后发现高压板的保险坏了,没有19伏供电,我拿表量300欧,我就用保险给连上了,开机在量电压的时候,插电小电子屏上还有插电提示,而且也能开机,不知道是碰那了,插电提示伏没了,开机也没反应了,用户来的时候有开机提示,就是屏不亮,现在故障变了,碰到这样的事郁闷,请朋友帮忙. 我量了没有3伏,MAX785的3脚的电压是0伏。有5伏输出。

网友:
朋友,我也有台本本,现象跟你说的一样

没拆机时,插适配器有示,就是高压板不工作,我开机后发现高压板的保险坏了,没有19伏供电,我拿表量300欧,我就用保险给连上了,开机在量电压的时候,插电小电子屏上还有插电提示,而且也能开机,不知道是碰那了,插电提示伏没了,开机也没反应了,用户来的时候有开机提示,就是屏不亮,现在故障变了,碰到这样的事郁闷,请朋友帮忙. 我量了没有3伏,MAX785的3脚的电压是0伏。有5伏输出。
开机小电子显示屏上的开机按键上只有0.3伏的电压。开机键是好的。

网友(2009-01-14):
我也有一台!有3V待机电压就是开不了机!小电子屏我也换过了!有显示就是不开机,真是气了!

网友:
同意2楼的观点,补充一下,在该机左边应该有可开关,如果关闭的话,按开关是没有用的,小液晶指示条上只会有插入交流电的型号显示(左边第一个图标),如果开的话就不存在开不了机的情况(当然是正常的情况下),在修此类板子的时候,最好把那个声卡的哪个板子接上,没有那个板子是开不了机的,这是我的肤浅的理解,因为我碰到2个都是这样的问题,用户自己拨的,其实他也不知道弄哪了,卖这个本的人都是有钱人(爱占小便宜的老板),问他还不说哪里弄来的,拿来修的时候还根真的一样多牛一样,一说维修价格他就说实话,

网友(2009-02-18):
楼上的,谢谢了,我的就是你说的这个问题,那个开关没有开,害的我又是查资料又是跑电路的,到最后都发现正常,唉……真是太感谢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