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 LXA422W 15液晶偏色

楼主(2008-02-26):
三菱 LXA422W 15液晶偏红色 是99年产的老机子 在OSD调节里 只能调红色 ,蓝色和绿色不能调节 请教各位这可能是什么问题啊 会是程序的问题吗? 谢谢
问题

网友:
极可能是数据的问题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看来很麻烦啊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08-11-25):
我也有台同样的液晶有如此故障.很多人说是受磁场干扰,也有说是线有问题,还有说是灯管老化造成的.
在有些机子上是可调的.但也有的不可调.也可利用显卡的属性调调试试看.

网友:
灯管老化了,换了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