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R31摔了 开机指示灯亮一下,灭.无反应.

楼主(2008-02-26):
今天收修一个IBM R31的本本.底面无线网卡的位置碰了个小坑.拆开主板无异样.开机指示灯闪一下在无任何反应.我是新手.各位老大给支个招.大概在么个修法.不胜感激.

网友:
你换先CPU和内存,如果不行就是桥虚汗的可能性比较大,你按这那几个桥(一个个按)开机试下,你有没有检测卡或数显电源?看看跑没跑数或多少电流,你一点参考依据都不给我们,让我们怎么帮你.

建议你,你还是初手,别把本子弄的更糟之前还是先和客户报个BGA的价格,在去对缝去吧,这样能保险点~我的建议不错啊,你可以考虑,呵呵

完活~

网友:
既然是新手 我奉劝还是给老手修吧  你在边上看人家怎么下手 这样不至于把问题搞大,我们要对客户负责

网友:
你好:能具体到那个位置的电容吗?谢谢
也谢谢及时回复的各位老大.谢谢你们的建议.

网友:
电源适配器供电.笔记本指示灯一亮一灭还伴有轻轻"哒哒"的响声.奇怪.
我像个无头苍蝇,无从下手.看来修本本电路的门槛不好跨啊.

网友:
感觉像是短路 是的  伴有哒哒的声响  指示灯还一闪一闪的

网友:
既然是新手 我奉劝还是给老手修吧  你在边上看人家怎么下手 这样不至于把问题搞大,我们要对客户负责
既然是新手 我奉劝还是给老手修吧  你在边上看人家怎么下手 这样不至于把问题搞大,我们要对客户负责

方维 -2 不遵守版规

网友(2008-12-11):
换块板子算了,也就是2百多一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