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无复位的常见情况

楼主(2008-02-26):
1.有些板要上CPU,才有复位!
2.有些板上的CPU主频小了,主板还是没有复位!只有更换大主频的CPU,才有复位!
3.有些给CPU供电的滤波电容坏了,也会造成无复位!
4.无复位  先修主供电
常见是内存供电管坏、VDDQ供电管坏
5.南桥坏
6.I/O坏
7.北桥空焊
8.电源IC坏
9.CPU座空焊,最好上测试灯座检查,用挤压法,可以判断!
   CPU座被插坏 有些用户自己打扫机子,插CPU不注意会把CPU座被插坏 !

10.CPU坏 检查CPU是否有不正常的颜色

我见过的只有这些了,希望大家出来讲讲,大家讨论一下!
好么,不要潜水了.............

网友:
主板不复位是最头疼的事情!我看到这就晕了。

网友:
记住一个顺序就是电压。时钟,然后才复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