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盘用DISKPART CLEAN后怎么恢复分区表

楼主(2008-02-26):
第一次用DISKPART的CLEAN命令,没想到居然这么NX,把我一个U盘全清了,我试过N种分区表恢复的软件,都不能找回原来的分区表,请问论坛里哪位GG能教下我怎么用WINHEX恢复吗
我的U盘2G的,分区FAT32,单分区

网友:
你用WINHEX看你U盘里的信息,如果确定是里面全是00000的话,那就没戏了,恢复不了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