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CL17寸彩显调不了分辨率。(已修复)

楼主(2008-02-26):
一台TCL17寸彩显换高压包后出现水波纹,行扫描线有间隔。而且调不了高分辨率,高刷新率,一调就黑屏,
[
]
黑屏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黑屏,还有水波纹,行扫描线有间隔??
黑屏能看到水波纹??是没有说清楚故障还是??
楼主改下帖子吧.这样别人很难回答的.

网友:
800*600*60时有水波纹,行扫描线有间隔(好象是点距太大的样子)

网友:
有没有接反馈线啊!
很多人会忘记接或接反了!

网友:
找到问题了,楼上说得对,反馈线短路了,高压包旁的一个三极管也开路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