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CPU有测试点吗

楼主(2008-02-26):
新手请教 :   显示器CPU有测试点吗
                 行场扫描块有测试点吗          他们有的话   一般测试什么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CPU工作的三大条件:供电  时钟  复位就是CPU的测试点

行场IC的测试点就是:供电   通讯  反馈

个人观点,仅供参考!!

网友:
电源一般是5V,晶振两端有很小的电压差,有的CPU高电平复位,有的低电平复位,自己多总结一下.呵呵

网友:
我看还是先找到想关的资料引脚功能!可能有些经验好好能找到几个但不可能每个都能找到吧!

网友:
CPU工作的三大条件:供电  时钟  复位就是CPU的测试点

行场IC的测试点就是:供电   通讯  反馈

但各型号的各不一样,你还是得每个都去了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