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

楼主(2008-02-26):
我这有台15寸液晶
开机不到十分钟就会自动关闭显示器
而电源灯则正常

我已拆开看过电路板周边电容均未发现问题
请教各位高手

我应该测量什么点??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说的关闭应该是黑屏吧,指示灯亮而无显示要先检查是否能开关机,再就是重点检查高压板和屏灯管这二大方面.

网友:
我的是白屏啊,屏里面有元件烧焦了

网友:
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。这样问题屏灯很少会坏。

网友:
这台显示器现在开机不到几秒钟就会黑屏
但细看能看见一点影子

关机时屏里面会白色雾气

当再开机可以用几秒种然后问题同上

网友:
这台显示器现在开机不到几秒钟就会黑屏
但细看能看见一点影子
     应该 是背光 电路有问题

网友:
应该是黑屏.不是灯管就是高压条有问题

网友:
应该是高压部分问题,更换高压板就OK了,,,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