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问题

楼主(2008-02-26):
急!急!急!

一台17寸LG液晶
开机时出现屏幕闪一下
然后就会自动关电

我已查过板上电容均无故障

请教高手应该则量那些点???

网友:
行过流保护,应该是高压包问题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看清楚提问再问题,楼主是液晶被你说成CRT了,要找你补差价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