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盘数据恢复求助----有使用空间,但是看不到文件

楼主(2008-02-26):
U盘文件丢失了,但是在磁盘属性里面还能看到使用了的空间,就是打开看不见文件
请教高手们怎么恢复呀

网友:
EasyRecovery不能找回一些文件吗,上次我的U盘,也能找回,但找不全

网友:
EasyRecovery这个软件好不好用啊!LZ的计算机有不有问题呀?

网友:
U盘在其他电脑上也是如此表现吗,Flash存储器可能有开焊吧,个人感觉 http://bbs.mydigit.cn/?u=610  数码之家这个网站搞这个最专业。

网友:
你要恢复什么文件呢,去网上搜索,数据恢复软件一大把哦!!!!!!!

网友:
此类故障用WINHIX能恢复不?

网友:
请问LSD
怎么恢复呢?

网友A:
U盘的文件系统一般是FAT的,如果数据丢失后已用空间没有减少的话,说明FAT表没有破坏,但看不到文件,有可能是文件的目录项损坏了,如果这个U盘下面看不到一个文件,有可能是根目录出现问题,在这种情况下,根目录下有文件夹时好恢复些,分析数据后手工建造一个文件夹就有可能看到原来的数据。这只是一个思路,具体怎么恢复要分析具体的数据才知道。

网友:
今天碰到一类似情况 我用FinalRecovery这个软件 恢复成功

网友:
是不是中病毒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U盘的文件系统一般是FAT的,如果数据丢失后已用空间没有减少的话,说明FAT表没有破坏,但看不到文件,有可能是文件的目录项损坏了,如果这个U盘下面看不到一个文件,有可能是根目录出现问题,在这种情况下,根目 ...

谢谢你提供的思路

网友:
这种情况在硬盘中也会经常遇到,磁盘空间的已经被占用了,但看不到文件夹和文件。这种情况有两种原因:一是在GHOST使用过程中出现的此类情况,可以使用CHKDSK来找回;另一种是病毒破坏的,文件确实存在,但就是看不到,不过在DOS下可以看到,可以使用ATTRIB 后加/D的参数解除文件和文件夹的隐藏属性即可。在WINDOWS下解除无效。

网友:
推荐FinalData,上次我的SD卡上的数据给误删了,用它一个不少地找了回来

网友:
EasyRecovery恢复效果不是很好,相比之下没有FinalData和易我效果好。

网友:
推荐使用winhex手动恢复,不会用 winhex的话,FinalData效果还算一般,但是恢复出来的文档基本上有问题。

网友(2009-05-24):
U盘的文件系统一般是FAT的,如果数据丢失后已用空间没有减少的话,说明FAT表没有破坏,但看不到文件,有可能是文件的目录项损坏了,如果这个U盘下面看不到一个文件,有可能是根目录出现问题,在这种情况下,根目录下 ...
引用 网友A:

恩,如果只是目录项损坏,下面是子文件夹的话,可以建一个任意父目录文件夹,然后把目录项指到这个文件夹就可以了。向大侠学习。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变成CHK文件了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是文件隐藏了。。。。U盘有病毒
上次都是这样得。。。。
有些病毒会点一个文件就不见一个文件。。。。

网友(2009-11-13):
这么多恢复软件用那一种好

网友(2010-04-09):
找一个可以在DOS下加载USB的启动盘能把数据拷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