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维修高压条和灯管有通用性吗

楼主(2008-02-27):
高压条和灯管有通用性吗,有资料故障图吗???????????????????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看看论坛的帖子吧,好多说都有你问的

网友:
高压条~當然是可以通用的!~ 但是注意!~~15"的高压条 用在15" ~17"的高压条 用在17"

不同廠商~其12v,on/off, Brughtenss,GND~順序會不一樣!~

========
至於 ~ 灯管 ~ 你拆的下來~就可以拿來用!~但是通常~燈管很多多是拆不下來!~
這不是~通不通用的問題!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