维修CRT,备那些IC好!!!

楼主(2008-02-27):
一般都是17以上的或者LCD!      行管 电源管 买那些好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里有一个我收集朋友们的,你可以参考一下

网友:
行管类:C5387  C5411; 电源管类:7N80  K3115;调整管类: IRF630  IRF9630;  IC类:TDA9118  LM1237  LM1246    太多了  这些应该是经常会用到的

网友:
17的行管用c541 1应该可以搞定大部分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