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65主板复位不正常

楼主(2008-02-27):
865主板开始是开机无反映,经检查I/O芯片W83627HF-AW损坏更换后开机正常加电,但按复位键复位灯只闪一下,诊断卡跑C1不过内存,内存供电是2.9V正常吗?LM324和场管都没坏,请高手指点

网友:
你还要查上拉供电正常不?北桥空焊也会导致内存不过,还有看看内存周围的排阻阻值一样不?

网友(2010-09-11):
IO芯片没换好,我碰到好多这样的情况了。

网友:
内存供电2.9V,那要看你是DDR几代的,一代为3.3,二代为2.5,三代为1.8.建议加假负载测试一下辅助供电等,然后打下AD线的对地值

网友:
2.9的内存电压有点高

网友:
有可能是南桥虑焊了。今天修一片845主板也是闪一下复位跑CF。压一下南桥可以跑码。加焊南桥OK。你可以试试。

网友:
SDR的是3.3V,DDR1的是2.5V,DDR2是1.8V,DDR3是1.5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