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RT2.1问题

楼主(2008-02-27):
我在这里下的MRT2.1我使用SF功能 提示要你写1F 11 43 模块
但是写进去后根本不能开起SF

我修的硬盘是6Y的

请问是什么原因  MRT2.0就可以开起

是不是MRT2.1没有破解好

网友:
我也是,

我修改后,连全部模块都回写了,然后断电,再接电,加一次LDR(正版说明书说要加一次LDR激活自检程序从C区载入89#模块创建A区),染后指示灯频闪十几分钟后就灭了,再怎么搞都不行了!不知道什么原因,同病相连啊!我的也是6Y080L0,据说明书说有部分6Y不能从C区起动自检,不知是不是这原因.

网友:
好想不能从C区启动要从A区做SF
斑竹出来说说怎么修的呀!!!!!!!!